楼主(2020-02-08):
   碰到好多搞工控的同行,总有人认为西门子PLC比用三菱PLC高档一些,本人基本一半西门子一半三菱,首先撇开大型高档系统不谈,主要是没接触过
   小型系统
    1.直接了当肯定就是FX5U与S7-200SMART  功能基本相当,不同点5U可以兼容3U的模块,甚至一部分2N模块,smart不支持向上兼容,还有5U本体支持简易两轴直线插补
   中型系统
   1.如果客户不是指定用西门子,我是肯定不会用的,实现同样的功能,同样的工艺,光西门子硬件价格基本上是三菱的双倍左右。
   2.编程方面如果纯梯形图编程西门子不支持for循环,这一点就很不方便,当然有老铁说西门子有LOOP循环,只能在stl中实现.
   3.同样如果是纯梯形图编程三菱可以轻松使用变址寄存器,西门子也是只能在STL中实现,我自己感觉变址和循环是提高效率与精简程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每次西门子不能在梯形图中变
      址和循环就很头大(也有可能有这个功能,我没发现)
   4.高级语言方面三菱有ST,西门子有SCL多是遵循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则的东西,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5.总线方面多有自己通讯协议阵营
   6.以太网方面用的比较多的开放式通讯协议也都支持
   7.西门子的好多东西多进行了封装,比如以太网通讯方面只要按照机械式的填写数据基本就能通讯上,断线检测,重新连接不需要用户考虑,比较简单。三菱只提供套接字通讯指令,几台
      PLC通讯上也很简单,断线之后重新连接就要自己优化程序,难度稍微大一些,不过三菱现在也开始提供傻瓜式简易以太网通讯

   以上只是自己的使用感觉。也有可能说的是错的,欢迎各位老铁补充
  • 下载积分:+2(diaosi) 西门子跟三菱5U比得话, ..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A:
    赞同,学习入门也是从三菱会比较简单些

网友B:
    刚入门觉得三菱的梯形图比较好看 易懂 但是用西门子的编写小程序比较方便  指令没有三菱的那么多(但是也用不到那么多)

网友C:
    FB 这一块三菱落后西门子太多了

网友D:
    西门子1200+ET200SP 可以替代三菱Q系列
  • 下载积分:+1(diaosi) 卧槽大言不惭

网友E:
    跟各位学习了

网友F:
    5U对标的应该是1200吧,smart毕竟有区域认证限制,三菱出5U不仅仅是为了干翻smart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G:
    现在SMART升级了不少,比TIA升级快多了

网友H:
    三菱学的越精,越不想学西门子,这是两种方向,功能上虽有交集,风格迥然

网友I:
    三菱参考样本自学方便,西门子自学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 这一块三菱落后西门子太多了
    早期三菱这一块几乎为零,不过现在三菱的ST编个FB功能块视乎也不错,差距应该不大吧。

网友J:
学西门子的太费电脑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三菱参考样本自学方便,西门子自学难!

可能是用的少缘故有同感

网友L:
三菱自學入門比西門子快

网友M:
博图  太难装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N:
西门子梯形图也有变址的,只不过叫指针,而且确实很难操作,说白了变址的算法是自己用梯形图写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N:
西门子梯形图也有变址的,只不过叫指针,而且确实很难操作,说白了变址的算法是自己用梯形图写

请问 除了STL语言可以用地址指针变址, 西门子梯形图怎样对 I 区,Q区,M区,DB区 变址,能发个两三行看一下,老是为没这个功能焦躁,DB块定义的数组用变量作为索引不要列入

网友O:
所有编程软件都是看个人习惯,如果问一个一直用西门子工程师,肯定三菱不好用,同样问三菱的工程师,西门子不好用,就像我苹果手机用不来,一直使用安卓。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西门子梯形图也有变址的,只不过叫指针,而且确实很难操作,说白了变址的算法是自己用梯形图写

西门子S7-200指针比三菱变址确实好用,这两个我都还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O:

西门子S7-200指针比三菱变址确实好用,这两个我都还熟悉

你确定s7-200的指针比三菱变地址好用,s7-200怎样对位元件进行变址

网友P:
喜欢三菱的用三菱,喜欢siemens的用siemens,谁也别想说服谁。三菱入门容易,用西门子的最好有软件功底。西门子的程序我是看不懂人家的STL程序,虽然我也可以用梯形图程序写siemens的PLC.。最好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三菱入门容易,文化水平不需要很高,siemens入门难一些,最好有一定的底子。工程选型方面,小型系统,三菱,西门子都可以实现的,没有说哪个一定不行。最多是性价比有些区别。大型系统,SIMENS应用多些。这也看行业,重工业SIEMENS多,3C产业三菱用的多。小型机中子现在的200 smart功能已经非常全了,可以和3u抢市场份额可,价格也不太贵,用惯三菱的可以试试。

网友Q:
小型机在通讯方面,200 smar t比 FX3U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小型机在通讯方面,200 smar t比 FX3U强得多!

通讯强太多,哪方面,你的举个例子吧,S7-200 SMART刚出来才几年,按理不应该和有20年历史的FX3U进行比较, 485通讯方面,自由口,MODBUS大家多支持,以太网方面SMART 支持开放式TCP与MODBUS tcp ,FX3U通过扩展模块ENET-L支持开放式TCP通讯,只是缺少MODBUS-TCP功能,其实MODBUS-TCP客户端指令,可有可无,只要支持开放式TCP通讯,就可以自己根据MODBUS-TCP协议编MODBUS-TCP客户端,没看感觉到强哪里去呀,也我总感觉200SMART ,S7-1200 应该对比 FX5U 才对

网友R:
只用过三菱。做了不少项目,觉得使用还是挺方便的。西门子还没接触过。

网友P:
用惯了三菱的FX的可以试一下smart,smart其实不是正牌的SIEMENS plc ,1200以上的才是,那个用博图,体积太大,配置要求高。SMART plc的软件很小,而且smart 现在的功能非常的全,特别是通讯,以太网是全功能的,串口就是少了点,一共加扩展才2个,MODBUS RTU 有库,自由口也有。smart的模拟量必FX的便宜,就是没有80点以上的大点数机型。

网友Q:
S7-200 SMART 系列中的SR60(36个输入点/24个输出点,销售价格约1700元) 本体有一个RS485口和一个网口,支持MODBUS RTU、MODBUS TCP、PROFNET!

网友S:
学习了,各有各的的优势,FB 这一块三菱的没用过,模块还要编程,西门子的确实很方便

网友T:
S7-200 SMART 要用Modbus TCP你还要网上找服务器端指令库MB_Server,找到我心好累,最后还是淘宝几块钱买了个。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刚入门觉得三菱的梯形图比较好看 易懂 但是用西门子的编写小程序比较方便  指令没有三菱的那么多(但是也用不到那么多)

人家西门子恰恰是编写大型程序方便

网友V:
我只能说三菱、西门子  都好,我都喜欢用

网友W:
控制规模大的西门子比三菱好用,小系统三菱不错,就结构化编程的角度看西门子比三菱好的多!

网友X:
受教,未有机会接触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U:

人家西门子恰恰是编写大型程序方便
[/quote
西门子编写大型程序方便到底体现在哪方面?至少得说出几点让人觉得能信服的理由。好多工控人基本多认为自己经常使用的品牌方便一些,别的牌子偶然用下,特性也不是很熟悉,就认为功能没有自己熟悉的品牌强大,希望常年同时使用西门子和三菱工控人在使用过程中的各自的优点,发表实际点看法。再互相反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人家西门子恰恰是编写大型程序方便
[/quote
西门子编写大型程序方便到底体现在哪方面?至少得说出几点让人觉得能信服的理由。好多工控人基本多认为自己经常使用的品牌方便一些,别的牌子偶然用下,特性也不是很熟悉,就认为功能没有自己熟悉的品牌强大,希望常年同时使用西门子和三菱工控人在使用过程中的各自的优点,发表实际点看法。再互相反驳

没有数据能证明西门子是编写大程序方便,PLC都分小型、中型、大型。主要还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引进的生产设备有关,特别是汽车制造一开始就是引进德国大众的,围绕大众配套的自然都用西门子,后来中国又引进三菱、日产、本田、丰田,于是三菱的也是用量很大。西门子相对三菱价位高,很多人以为西门子就代表高大上,所以动辄指定用西门子。现在的PLC品牌发展是和行业有关的

网友Y:
引用 楼主:
早期三菱这一块几乎为零,不过现在三菱的ST编个FB功能块视乎也不错,差距应该不大吧。

其实三菱早期哪怕Developer都是有IEC Developer版本的,只不过国内基本没多少人用才让人有了到works2才能用FB FC的错觉。。

网友Z:
西门子的那个博图太吃电脑了,不是很喜欢, 三菱现在中规中矩,只能说够用,应付大部分设备. 三菱对于速度要求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学西门子的太费电脑了...

难道就我一个人赞同您的观点吗?
我以前用的DELL M4800工作站,太重了;后来换的DELL Latitude 5480,i7,32G,256SSD。

网友F:
引用 网友T:
S7-200 SMART 要用Modbus TCP你还要网上找服务器端指令库MB_Server,找到我心好累,最后还是淘宝几块钱买了个。

去下个新版的编程软件吧。应该是2.4版本就默认集成MODBUS TCP库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B:
学习入门也是从三菱会比较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数据能证明西门子是编写大程序方便,PLC都分小型、中型、大型。主要还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引进的生产设备有关,特别是汽车制造一开始就是引进德国大众的,围绕大众配套的自然都用西门子,后来中国又引进三菱、日产、本田、丰田,于是三菱的也是用量很大。西门子相对三菱价位高,很多人以为西门子就代表高大上,所以动辄指定用西门子。现在的PLC品牌发展是和行业有关的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网友AC:
我觉得1500才能比较体现出西门子的强大~1200跟5U也没什么可以比的,本体IO少一增加就要多不少钱~
西门子的强大在软件配套多~有哪家能像西门子的1500能在PC上仿真而且伺服也能仿真还能连动MCD做数字调适

网友AD:
一直给日系干,没用过西门子。
拆二代

网友AE:
运动方面西门子有点比不上三菱,特别是v90。选择什么都是客户的要求,很多plc品牌都是直接打通上层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觉得1500才能比较体现出西门子的强大~1200跟5U也没什么可以比的,本体IO少一增加就要多不少钱~
西门子的强大在软件配套多~有哪家能像西门子的1500能在PC上仿真而且伺服也能仿真还能连动MCD做数字调适

     软件仿真确实确实强大,十多台西门子互相通讯+wincc7.4监控  电脑直接就可以模拟程序 ,到现场能轻松很多,  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西门子博图边沿触发,为什么加上前一状态保持位,这点对于我们底层编程人有什么好处呢,编下一条指令时,还要考虑该点有没有被使用,平添烦恼,倒是西门子硬件内部自己节省存储空间,就不能像三菱一样

网友AF(2020-03-10):
西门子PLC的软件对电脑是一大考验

网友AG:
从楼主说5U对标200smart,就知道楼主真的不懂三菱和西门子小型机,三菱最大的坑是通讯功能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从楼主说5U对标200smart,就知道楼主真的不懂三菱和西门子小型机,三菱最大的坑是通讯功能太烂

我也就随便说说,每个人多有不懂得东西,FX5U没换前缀我只是认为一下,性能价格方面s7-1200也不是它对手,你说三菱小型机通讯太烂,我真的只能呵呵了,西门子能实现通讯工艺要求,三菱也照样能实现,反过来也一样,你说烂倒是举个例子呀,哪方面,小型机通讯方面你做过什么项目西门子能做,三菱做不了的,倒是举个例子呀

网友AH: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个人觉得日系比较务实些,价格更有优势,西门子针对自家的东西比较牛,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容易被干扰,也容易干扰别人,个人觉得同价格日系跟适合,西门子比较费电脑确实,同等价格西门子觉对干不过日系,FX5U有利有弊,利就是功能越来越强大,指令越来越多,弊端就是无法直接升级FX3U的所有程序,有人说西门子的通信厉害,不得不说西门子针对自己公司的产品确实通信厉害,请问你们就没有遇到过西门子通信趴窝?相对而言CC-LINK通信比西门子的要好处理一些,做直线移动设备通信西门子就没有优势了,CC-LINK随便整一根滑触线都可以,西门子就不行了,三菱的伺服也是强项,尤其是三菱B系列的伺服,用一次就会上瘾那种,三菱的手册永远都是坑爹的东西,我估计没有几位可以一次能把手册看明白,经常打电话把三菱工程师问的头晕脑胀,三菱针对自家的通信永远都是谜,西门子官网我估计真的没有几人可以快速的看懂,经常会遇到田忌赛马的事,例如不懂的人会一口咬定西门子高级很多,等设备做好以后拿去现场一看还会沾沾自喜的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什么,还没有调试好就烧了几个模块,然后等用了几个月做备件时发现这玩意已经停产了,例如当年就有人做了几套西门子S7-200的设备送过来,最后修到厂家都怕了,没有几年厂家都被拖累倒闭了,我从2010年自学,一开始学欧姆龙,学到加减法时学不下去了,又转学三菱,等学会了计数器后就以为会了PLC,自此一入此门深似海,第一次遇到L系列就迷恋上了,FX5U一上市就买回来学习,到今天也没有入门,什么FB块,什么ST语言,我觉得都是扯淡,能快速有效的解决就是管用,你们没有发现加入FB块以后明显的扫描会长,在线修改明显的效率低下啊,你程序写的巨复杂问题出现了自己都修不了,最后拖累的还是自己,多想想风扇解决香皂空盒的故事。

网友AI:
引用 网友V:
我只能说三菱、西门子  都好,我都喜欢用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I:
三菱和西门子都好,但千万别用OMRON,尼玛,CX-Programme的功能块能让你吐血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I:
三菱和西门子都好,但千万别用OMRON,尼玛,CX-Programme的功能块能让你吐血
看看坑爹的OMRON
1、功能块内不能变址IR或者DR;
2、功能块内不能使用InOut数组或变量;
3、功能块内有些特殊地址A地址类不能使用;
4、功能块内有些快捷键不能使用,需要自己选定;如:CF1135
、主程序内,在局部符号内创建了变量后,选择自动生成地址,在程序内使用变量的时候提示错误,不能使用,需要指定具体地址;
6、主程序内不能插入SCL
吐血的节奏
  • 下载积分:+1(diaosi) 哈哈哈欧姆龙终结者哈哈 ..
  •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
    比较的三菱与西门子突然来个OMRON,晕了

网友AC:
    我也不大喜欢弄什么FB~之前弄了好几个块别的工程师不会用后来影响协作问题我也没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期三菱这一块几乎为零,不过现在三菱的ST编个FB功能块视乎也不错,差距应该不大吧。

    编程语言支持不是重点,什么ST LD,   关键点是FB的调用机制,以及FB 对标签和数据类型的支持, 你看看三菱FB手册注意事项,这不允许那不允许。

网友AJ:
    看大神们打架,在旁边学习了。

楼主(2020-04-20):
引用 网友C:

    编程语言支持不是重点,什么ST LD,   关键点是FB的调用机制,以及FB 对标签和数据类型的支持, 你看看三菱FB手册注意事项,这不允许那不允许。

    你说的对,但我感觉最重要是三菱FB变量缺少类似西门子 POINTER指针变量,其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K:
    各有优缺点,都是工具,好好选型应用吧。

网友AF(2020-05-22):
    西门子软件动辄就几个G,而且型号还不兼容。

网友AL(2022-08-24):
引用 网友C:

编程语言支持不是重点,什么ST LD,   关键点是FB的调用机制,以及FB 对标签和数据类型的支持, 你看看三菱FB手册注意事项,这不允许那不允许。

支持,一个FB多次调用,程序存储器消耗很快,这就不对头了,结构化,模块化方面还差一些

网友AH:
西门子中大型机确实处理手法比三菱好用很多,最简单的就是车间设备联网,如果用三菱,你得找空闲的D区和M区,如果是西门子300,400,1200,1500就能用DB块解决,对应的生产线建立一个DB块,无论是位还是字都能轻松解决,还有西门子的模拟量比三菱的经典很多,三菱的模拟量除了R系列我没有用过,FX,L,Q的模拟量都是跳动非常厉害,三菱的FX脉冲定位比西门子优势大,三菱的伺服比西门子的经典尤其是光纤通信的,以太网通信伺服西门子比三菱有优势。三菱把基础指令全部公布出来,方便自学自用,西门子中大型机才有优势,但是中大型机实现很多功能都需要自己去写SCL才能完成,总体上来说博途软件比三菱软件有优势,也更方便写程序,例如三菱5U做FB块的临时变量,如果改临时变量,那程序里面的立马就扑街了。还有一点,三菱以太网通信三菱伺服的话,以太网口不能再通信其它的协议(例如触摸屏想读5U都难,或者几个PLC以太网通信,再加上几个伺服,在三菱现有的基础上实现不了)西门子一个网口搞定一切,这也是为啥西门子的销量比大家都高,车用西门子200系列去概括西门子,最少也要使用一下1200再说,一年前我也是三菱的忠实粉丝,去年开始接触西门子,我直接定位1200,半年后我彻底的抛弃了三菱。三菱的指令开放出来确实是很方便,例如实现数据大小排列三菱用指令就能完成,西门子博途实现这个功能得写冒泡程序才能实现。三菱程序被嫖的几率比博途程序被嫖的几率大很多。如果博途程序都被人嫖了,那这人指定是对你的设备了如指掌或者技术高于你的。
引用 网友H:

没有数据能证明西门子是编写大程序方便,PLC都分小型、中型、大型。主要还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引进的生产设备有关,特别是汽车制造一开始就是引进德国大众的,围绕大众配套的自然都用西门子,后来中国又引进三菱、日产、本田、丰田,于是三菱的也是用量很大。西门子相对三菱价位高,很多人以为西门子就代表高大上,所以动辄指定用西门子。现在的PLC品牌发展是和行业有关的
  • 下载积分:+2(hao2825) 所见略同
    迷失繁华

网友AM:
    两个都好。。就是博途对电脑要求太高。。而且版本升级太快。。。

网友AN:
    不是说3U和200SMT是同一级别的吗?
    签名多写点

网友AO:
    伺服,三菱有优势。通讯里面,就三菱套接字通讯很烦,不友好,但简单CPU通讯很好用。西门子SCL据说比三菱ST好用。软元件方面:西门子自己建DB块,比较灵活,三菱得规划好具体地址,这个跟习惯有关系,用起来都一样。另外说一下,FX5U真好用,奈何定位的是小型机 ,软元件数量有点少

网友AP:
    其实国产一些PLC  也比较好用,但是市场兼容不下这么多产品

网友AC:
    F3U程序是能直接转5U的~Q也能转R只是转换完有差异要自行修正

网友AQ:
    这些年来二者才都不断在淘汰升级,西门子硬件从200、300、400到Smart200、1200、1500,软件S5、S7到博图TIA,是越搞越大对电脑要求越高;三菱硬件从FX、L、A/Q到R系列,软件从当初用于FX0N的简单编程软件到Developer 、Works2、Works3;如有心收集二者所有的各版本软件、手册、资料文件的话,电脑磁盘都被这二家集成商占了不少空间。前些年设备上逻辑控制、现场监控通讯、组态等都用西门子软PLC+WinCC,但在伺服运动控制这一块则用三菱的,二者各有所长。要说到结构化编程这是西门子早期的优势,定义DB块使用和FB(FC)块做大型的程序时编程时调用方便、组态现场通讯也比较容易实现,所以大型设备做逻辑控制选用西门子CPU的确是优势;三菱早期时的Developer 高版本也开始有FB块编程的功能,但操作起来好别扭甚至有很多功能实现不了,过渡到了Works2\3时有了ST编程、可以定义结构变量之后感觉操作性增强了很多,但这还是西门子强大些;高级语言编程上都按IEC 61131-3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三菱有ST西门子有SCL相距不大;但在伺服定位的编程上三菱编程比较有优势,特别是B系列伺服走光纤通讯用起来感觉过瘾;用过西门子V90调试感觉费劲,走通讯方式控制的也只是动作简单,三菱通过软件可以实现繁锁的运动控制,西门子博图TIA之后也出了Smotion之类,没用过不作平论。小型PLC上项目不大二者的功能都很多,价格还是三菱有占优,但三菱早期的FX2N以下产品好像是不支持浮点数运算的(FX3U之后支持),但200PLC则支持,现在二者都已停产成为过去了。
  • 下载积分:+1(hsiung)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