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9):
设备是一个旋盖机,两台伺服带动两套橡胶轮,其中1号伺服电机运行中噪音很大,脱开齿轮后空载运行也是这样,感觉像是电机的涡流噪音,把2号伺服驱动器线头拔掉,把1号电机接到2号驱动器声音就没了,奇怪的是用1号驱动器接2号电机也正常,再重新换回来一号电机还是有异响,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重新更新一下,两套伺服是一模一样的(松下),750W,现在直接对换后一号伺服带二号齿轮负载没问题(判断伺服驱动应该是好的),二号伺服带一号齿轮运行10分钟报警ERR21和ERR16,如果是空载(脱离齿轮电机光轴空转)不报警。奇怪的是一号伺服带一号电机不带齿轮空载也报警ERR16,现在已经采购一个电机到货后更换试试,再次感谢各位大虾的回帖
此号注销

网友A:
运行有一年以上的,估计是轴承要坏了。具体还需拆开看才清楚。拆开时要小心编码器

网友B:
这是参数问题,下载松下伺服调试软件,自动调速一下刚性就好了。

或者手动调整Pr003和Pr004的参数,把Pr200参数调到1也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参数问题,下载松下伺服调试软件,自动调速一下刚性就好了。

或者手动调整Pr003和Pr004的参数,把Pr200参数调到1也有点帮助。

参数没人动的,机器用了好几年了,平时就工人通过触摸屏调整下伺服速度,因为不需要晕定位控制,应该是速度模式或力矩模式
此号注销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看似无解,其实是你疏忽了,一、调换电机时要保证同规格,并且调换后两台都要试机,你只试过电机,驱动器你没试。二、检查故障那套伺服的接头是否存在接触不良。三、伺服参数对比一下,时间太久或工友手多,都可能改变参数。三,检查故障伺服供电电压。你把这些都检查了,应该就查到问题了。强烈建议先第一步,打字不易,望加分。
  • 下载积分:+5(风清云淡)
  • 下载积分:+5(1992sd) 打字不易,加分!

网友D:
    调皆turning下。伺服装机必须会的,受负载,刚性,组装和共振频率等影响。噪声可能就是谐波与增益产生的。所以电机参数里才会有那么多一般人不懂的数据要调节。通常用自整定。除非很了解伺服电机参数原理。

楼主:
    及时更新
    此号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