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9):
步进电机只响不转是什么原因?前提相同步进电机别的没问题,只有这台步进电机开始用是好的,但是负载过大造成。现在断开负载也只是抖动,不转。驱动器带其他同型号没问题。换驱动器步进电机还是一直抖动不转。可以肯定步进电机问题,但不知什么问题?能修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机轴承卡死,或线圈局部短路,

网友B:
很可能是转子坏了,只能换不能修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编码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编码器设置有问题。

哈哈笑死了

网友E:
如果电机是新的可能是AB相线接错了,如果是旧的可能轴承卡死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会不会电机与驱动器的链接线断了或解除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电机与驱动器的链接线断了或解除不良

楼上的说的是,原来是电机与驱动器的链接线有一根断了。谢谢!

网友G:
要么步进AB线路问题,要么电机硬件问题,建议通过换步进电机来确定。

网友H:
这个问题遇到过,在调大电流还是没有效果时,检查电机的线接触是否正常。
后来运动部位的步进电机全部换了misumi的高柔线了。0.3²的线。再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