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扩展基板数量

楼主(2020-02-09):
有一项目要带4个扩展。 该选哪个CPU呢。
图上说Q00 Q01可以带4个
但我在选型软件上试好像不支持呢

网友A:
现在一般常用Q02UCPU,Q03UDⅤCPU
基板数支持的。模块多,程序可能也长,建议用大的。

网友B:
如果不是使用功能模块的话,纯粹IO扩展的话建议使用CCLINK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