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个西门子SMART200与三菱E740变频器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2-09):
通信能读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但是不能写频率和控制变频器正转 ,PLC采用SMART200端口1,
变频器P.117站号10,
P118=192 波特率
P119=0
P120=2
P124=0
P549=1
P338=0
P339=0
P340=1
有经验的同行,帮忙看看下什么问题,谢谢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控制命令写了没有啊16#12
为什么 是16#12,不是输入10进制2就是正转命令吗

网友A:
VB错误有代码吗

网友A:
DataPtr脚有问题,要填指针式的。

网友B:
每次只能执行一个指令

网友C:
4楼说的对,要轮询,发一个命令后,等待接收完成后后再发下一个

网友D:
第三第四程序段指令后边的done跟err管脚连接的变量可以相同?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

网友E:
按三楼说的,检查一下
你图片上的最后两个msg指令DataPtr引脚应该填指针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