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电源线口经常烧坏

楼主(2020-02-11):
大家新年好!开工吉祥!一台设备的步进驱动器电源线口经常烧坏 这个是什么原因。哪些原因 请教下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B:
很高兴解答这样的问题,太好解决了,先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新驱动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烧电源接头(步进都是用那种绿色插头),然后你把母头拆下来换了个新的,但是公头在驱动板上不好拆,所以你就这样完事了,然后出现第二次第三次。问题出在第一次,应该把公母接头一起换,因为公头早就碳化了,就算用砂纸打磨也不好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属于低压大电流设备,对接头过电流要求高,还有就是这个接头太多水货,买到正品不易。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C:
步进电机质量或者驱动器质量太差,另外就是步进电机选型选小了。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