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2):
脉冲频率,来跟随。不知可行否。这块应用不太严格,1米多长误差不超2mm

各位老师求知道谢谢

楼主:
当然还要用到高速计数计长度

网友A:
SPD 再加上高速计数器行的,只是这二个指令共用同一个X,有冲突吗?
奥 看来可行,外部输入没冲突spd用x2 计数用x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首先你要考虑清楚什么样的动作叫追剪?追剪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及条件。这个你搞清楚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计数到了直接下刀跟随,不用追拉,看看行不行给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以前测试过,感觉SPD精度不怎么高,受扫描周期影响。但你有2mm误差可忍受,建议优化程序尽量把扫描时间搞少些。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楼主:
纸是螺旋前进的,铁格栅后面是10mm宽的纸,(配有编码器),现在不知道同步的算法是怎么算的,还得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
搞定了ok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ok谢谢
能否分享下怎么做的,

网友E(2020-03-16):
引用 楼主:
纸是螺旋前进的,铁格栅后面是10mm宽的纸,(配有编码器),现在不知道同步的算法是怎么算的,还得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感谢

能否 说一下 同步算法 谢谢!!

网友F:
台达A2 伺服自带电子凸轮可做追剪,参数设一设就搞定,不必再算了

网友G(2020-06-24):
你程序写的不要那么繁琐,减少扫描周期就可以,我以为是口罩机呢,

网友H:
台达伺服轻松搞定!!!!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