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来判断绝对值编码器故障

楼主(2020-02-13):
三菱PLC中如何用程序来判断绝对值编码器(格雷码)的好坏呢?比如:断线。
编码器为OMRON的E6C3-AG5C 9线的,输出是格雷码并行输出,做0-359度控制、显示用。

网友A:
直接监测数据就行了
如果是9位并行IO点输出的,编码器每圈输出应该是0~511数据,慢慢转动编码器,速度一定要慢,然后从程序中看数据变化是不是连续的,如果有跳变,肯定是有信号线接错或是断接了 从具体是哪个数据开始跳变的 就能知道是哪位信号线有问题
一般plc并行IO输入接口上都会有指示灯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慢慢转动编码器,看看每一位的指示灯是不是顺序点亮的,如果是线断了,到这一位时指示灯不会亮的,如果接错线了,指示灯不会顺序点亮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