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伺服驱动,伺服超出范围运行

楼主(2020-02-15):
问题如图 是不是plc编程出错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我用 PLSY也报错 相同的错误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就一贴图,应该高手们都懒得搭理

网友B:
你的截图根本没截到问题点,都说了是486步
5U兼容3U指令不是说可以混着来
5U用K表示轴号,也可以写成3U的格式,3U用Y0表示轴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
这里的问题是:我一运行tbl 或者 plsy指令 对k5也就是5轴进行操作就报错说是运算错误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各位老师,这里是我用的不对吗,请指教一下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伺服z相是直接接到x点的吗?我直接接入之后接收不到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C:
定位用32位指令,你用16位的监视对应的U0\g?004 006说不定是个负数

网友D:
你加了两个定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BTL
看看
我试试看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