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程序有办法转为GX Works2的程序吗

楼主(2020-02-17):
大神们,GX Works3程序有办法转为GX Works2的程序吗?请赐教。

网友A:
两个都不是同一个软件,所对应的PLC都不一样,转换了干嘛

楼主:
刚问了三菱,没办法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不是同一个软件,所对应的PLC都不一样,转换了干嘛
5U和3U指令都差不多,能相互引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不能复制粘贴,只再写一遍了。

网友B:
3U是可以转5U的,就是works2的3U程序可以转成work3的5U

网友C:
应该说,这种想法没问题。如果三菱想选一种软件继续往后推的话。就应该让它们互换的。

网友D:
如果是ST程序,可能就方便转换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