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7):
V9_HDCOPY3随时间当画面储存编号指令该如何写
宏指令 HDCOPY3
存当前画面档名似乎只能一个
若要随PLC或HMI时间来当档名开如何使用

网友A: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20-02-17 15:33发表的 V9_HDCOPY3随时间当画面储存编号指令该如何写 :
V9_HDCOPY3随时间当画面储存编号指令该如何写
宏指令 HDCOPY3
存当前画面档名似乎只能一个
若要随PLC或HMI时间来当档名开如何使用

将PLC或者HMI的当前之间转换为字符串。

在V9上可以使用FORMAT_STR指令,然后将其填入指定的连续寄存器中,例如20200217这时一个8个字节的字符串,你可以将20填入U100,20填入U101,02填入U102,17填入U103

然后调用HDCOPY3 U100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PLC D188=年月
    PLC D189=日时
    PLC D190=分秒

    这样该如何改

    $ u00300 = PLC1 [D188](W)
    $ u00301 = PLC1 [D189](W)
    $ u00302 = PLC1 [D190](W)
    $ u00310 = 0(W)
    $ u00311 = 0(W)
    $ u00312 = 0(W)
    $ u00313 = 12(W)
    $ u00314 = 0(W)
    $ u00315 = 1(W)
    $ u00316 = 0(W)
    $ u00317 = 0(W)
    FORMAT_STR $u00330 $u00300 $u00310
    HDCOPY3 $u00330

楼主:
    有大神可以教?

楼主(2020-05-05):
    PLC D188=年月
    PLC D189=日时
    PLC D190=分秒

    这样该如何改

    $ u00300 = PLC1 [D188](W)
    $ u00301 = PLC1 [D189](W)
    $ u00302 = PLC1 [D190](W)
    $ u00310 = 0(W)
    $ u00311 = 0(W)
    $ u00312 = 0(W)
    $ u00313 = 12(W)
    $ u00314 = 0(W)
    $ u00315 = 1(W)
    $ u00316 = 0(W)
    $ u00317 = 0(W)
    FORMAT_STR $u00330 $u00300 $u00310
    HDCOPY3 $u00330

    只能$u00300的字出來
    $ u00301   $ u0030的字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