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子窗口问题

楼主(2020-02-18):
最近在应用丅P7062kX屏做一个小工程时不知道是参数设置不对还是什么,在应用!OpeNSUBwind()打开一个子窗口时,打开的子窗口始终是已经设置好的一个全部幅面覆盖在主窗口上,遮挡了主画面的一部分功能,而不是想要的一个局部窗口。就像两张一般大的纸重叠怎么挪都是上边的盖住下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大一小两张纸那样。还是在设定子画面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函数带有6个参数
参数4和参数5,是分别设置窗口的宽度和高度的
参数2和参数3,窗口的坐标位置

网友B(2020-03-22):
弹出子窗口在脚本程序中设好坐标后,确定后回到子窗口,将子窗口拖到左上方位置并保存即可。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