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8):
设备故障停机了,设备用的是总线伺服MR-J2M-P8B,之前都是用的脉冲,总线的不懂,查了下说明书

E6报警是急停报警,SG和EM1未接造成(这个没用,CN3压根就没接)

但是E7报警也是急停报警,是属于控制器急停报警

原因:强制停止信号输入到了伺服控制器中    解决方式:关闭强制停止信号

问题:怎么关闭这个强制停止信号啊??

网友A:
要么禁用EM2要么短接要么自动ON
  • 下载积分:+1(neuser)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Forced stop (EM1) can be automatically switched on internally to invalidate it.

    大侠,能稍微详细一点吗?  没用过三菱的伺服

网友B:
    前陣子有發生類似異常,結果是 Q172CPUN motion CPU NG

网友C:
    参数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