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我看论坛组态王6.55是可以与FX5U通信,请做各位提供一下例子我学习一下,谢谢
我在组态王里面选的是FX3U(TCP)通信的,但组态王运行是无论是开关量信号还是寄存器都连通不了.数据直接就是"??"号.请提供例子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  有案例吗 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案例吗 可以共享一下吗

我就是没有案例,想别人提供一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B:
用Modbus TCP或自带的485连Modbus RTU不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 TCP或自带的485连Modbus RTU不更香
[/quo我就是用TCP连接的,就是没有连接成功,所以有疑惑,所以想找个例子看一下,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 TCP或自带的485连Modbus RTU不更香
[/quo我就是用TCP连接的,就是没有连接成功,所以有疑惑,所以想找个例子看一下,学习

你那可能时如下原因
加垒电气

网友C:
附件: 三菱Fx5u与组态王通讯.pdf (1159 K) 下载次数:443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这个文件的设定方式是可以用的,只是电脑端口我们可以随意设定,都是问客服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案例吗 可以共享一下吗

    看6楼的文件进行设定就好了,不懂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