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9):
本人在用GT-designer3时想用截图来添加位图,但怎么弄都不能截到自己需要的位置,坐标总不对的感觉,不像QQ截图,截哪里就是哪里,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 永远插入不了自己需要的部分图,或完整图,不知道为什么。忘各位大佬赐教,不知各位是否碰到过。14寸笔记本。

网友A:
我的也是這樣,應該是版本問題,以前不會後來更新了版本就不行了,現在都用別的截圖程式來截圖。

楼主:
我昨天发现好像是系统分辨率的问题,将字体改成100%,或者分辨率改成1024*768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但就是笔记本屏幕看的就没那么舒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发现好像是系统分辨率的问题,将字体改成100%,或者分辨率改成1024*768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但就是笔记本屏幕看的就没那么舒服了

感謝,可惜我設定後還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