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大神解下S7-200

楼主(2020-02-19):
求大神解析下如图
&VB2110 只显示256位数
怎么更改成16位或32位 更高位读取。

网友A: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如果是读取数据方式打化很灵活打,也是可以这样如 vb2110 vw2110 vd2110

楼主:
&VB2110 VB 上限只能读取显示256
直接更改VW或VD 吗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是从2号站读回4个字,读回的数据放在以地址VB2110字节开始的存储区中。从你的程序看,2号站点中40001中的数据存到S7-200PLC的VW2110中、2号站点中40002的数据存放到PLC的VW2112中、2号站点中40003的数据存放到PLC的VW2114中、2号站点中40004的数据存放到PLC的VW2116中。
如果你读回来的数据是实数,比如2号站点中40004中的数据是电流,那么你再把VW2116中的数据用转换指令转换为实数并存放到VDxxxx中再进行换算即可。
下载积分:+1(脸脸脸谱谱谱)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提醒 一下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