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程序求助

楼主(2020-02-19):
新人初学200PLC的PID(硬件CPU226+EM235 ),做一个0-20毫安对应0-100度的控制程序,使用PID向导生成PID程序,但调用PID程序时,PID指令的反馈值和输出值起波浪线,报错不能编译,现将程序上传,请各位师傅指教,不胜感激!
自编模拟量处理(0-20毫安对应0到100度).zip

网友A:
注意接口数据类型

网友B:
建议不要用向导做PID,S7-200的PID向导本身就 存在缺陷。

网友C:
接口PV_I:数据类型:INT 过程变量输入0~32000
接口Output:数据类型:INT 过程变量输入0~32000
接口Setpoint_R:数据类型:Real 给定值输入0.0~100.0

楼主:
谢谢3楼,按你的说法已经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