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三菱FX5-4AD的模拟量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0-02-20):
各位路过的大神,请问一个三菱FX5-4AD的模拟量模块,能否同时接以24V电源输出4-20ma的传感器和以220V电源输出4-20ma的传感器啊??
因为之前的都是接的24V电源的传感器,现在加了一个220V的输出4-20ma的传感器后,整个PLC的信号都没了,是不是要更换这个传感器,或者加隔离模块?
还或者是因为加的模拟量模块太多,总电源功率不够啊 ?
请指教,感谢!

网友A:
4AD 信号只能直流。

楼主:
接进来肯定是直流, 那为什么接了这个220v的传感器到模拟量模块后,整个plc就没信号了,这个传感器两根线输入,还有两根线是模块输出到传感器的,是因为整个plc系统的电源超负荷了,所以所有信号都挂了吗?
是不是还是要加隔离器?

网友B:
接线错误吧。
上接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C:
前面帮主不是说了吗,只能直流。你加一个220v的是直流吗?

楼主:
4线制的传感器,220v供电,输出4-20ma模拟量电流,这种传感器你没见过吗,别以为模拟量只有24v的。

网友A:
如果供电和输出信号是隔离的,那没问题。
如果供电正好又是输出信号的电源,那不行。
你这个情况,最好单独用表测量一下那一路的信号。如果电压电流都在范围内,那再检查下接线,还有PLC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