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模块接不同规格的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0-02-20):
各位路过的大神,请问一个三菱FX5-4AD的模拟量模块,能否同时接以24V电源输出4-20ma的传感器和以220V电源输出4-20ma的传感器啊??
/ / / / /
因为之前的都是接的24V电源的传感器,现在加了一个220V的输出4-20ma的传感器后,整个PLC的信号都没了,是不是要更换这个传感器,或者加隔离模块?
\ \ \ \ \
还或者是因为加的模拟量模块太多,总电源功率不够啊?
请指教,感谢!

网友A:
只要信号是输出4-20ma,都可以接,跟传感器的电源是没关系的。

楼主:
那为什么接了这个220v的传感器到模拟量模块后,整个plc就没信号了,这个传感器两根线输入,还有两根线是模块输出到传感器的,是因为整个plc系统的电源超负荷了,所以所有信号都挂了吗?
是不是加个信号隔离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B:
220V和模拟信号有做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