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使用一个编码器控制12个电机,到了一定位置停止,怎么切换

楼主(2020-02-20):
使用FX3U plc ,因为点位不够,使用一个编码器控制12个电机,每次控制一个,行走一点距离停止,距离可调整。请大神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是难在机械设计上吧,如果你的机械结构没问题的话就很简单,增量型就行,启动每个电机前记录脉冲值,启动后与之前记录的值相减,取绝对值,超过你设置的值就停止。而你设置的值就是行走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