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4DA 与FX5U-4DA-AD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2-21):
如题求助

网友A:
FX5U-4DA 装在FX5U的右边,
FX5U-4DA-ADP装在FX5U的左边。
这跟3U的模拟量模块是一样的。

楼主:
我说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价钱,解析度精度不同

网友C:
FX5U-4AD
FX5U-4AD-ADP
一般来说,ADP足够了,价格也实惠。

网友D:
上方 FX5U-4DA
下方 FX5U-4DA-ADP

网友E:
ADP最多只能装三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P最多只能装三个
4个吧

网友G:
FX3U...左邊可以擴充4組
FX3G....左邊只能擴充2組
如果是右邊,每一個PLC可以擴充到8組,都算在 特殊模組 上,右邊特殊模組可以裝8組
左邊ADP....AD的資料放置位置..有固定的位置
右邊的擴充模組,AD資料的放置位置,看妳當時的 FROM 搬去哪一個 暫存器D

网友H(2021-10-20):
这个5u需要编程吗?还是设置参数就好?

网友I:
看手册呀,吹弹

网友J:
论坛的网友分析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