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指点解决昆仑动态触摸屏问题,谢谢!
desano

楼主(2020-02-21):
公司检测的设备触摸屏出现图上的故障,怎么解决处理,?

网友A:
这里的大师们不管屏自身的软硬件问题,只管屏的应用问题

网友B:
mcgs的触摸屏是wince的系统,支持系统的版本更新的。cesver.exe文件损坏了吧 。直接用电脑上的mcgse操作下载就行了。或者用u盘更新。
时来运转,常来看看
请教大师指点解决昆仑动态触摸屏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