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1):
                  各位路过的大神,plc有几个SM1231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两个SM1232模拟输入模块,输入模块能否同时接以24V电源输出4-20ma的传感器和以220V电源输出4-20ma的传感器啊??输出模块也是4-20ma接在刚加的220V电源的执行机构上的

                因为之前的都是接的24V电源的传感器,现在加了一个220V的输入、输出4-20ma的传感器后,整个PLC的信号突然中断都没了,像是PLC卡死一样,是不是要更换这个传感器,或者加隔离模块,还或者是因为加的模拟量模块太多,总电源功率不够啊,请高手多多指教?
              \                     \                 \                        \                         \

                请指教,感谢!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A(2020-05-30):
应该是等电位问题 就算你传感器输出电流是4-20MA 还是要通过变送器 在传送给PLC因为你传感器是220V供电的

网友B:
4-20ma的负负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