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2):
譬如说4工位的转盘机

刚开始的各工位自动上料和做完的时候自动清料

用位移指令怎么写啊?

能发个例子最好不过了

跪求指点

网友A:
信号从第一站开始移位   有移位信号到了工站动作   清料时候也是一样的  转盘动作时候信号移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从第一站开始移位   有移位信号到了工站动作   清料时候也是一样的  转盘动作时候信号移位就好

没看懂

网友B:
用左移位指令。
上料位有料——转盘旋转到位——执行一次左移位——把上料位的有料状态移到第1工位,把第1工位的当前状态移到第2工位……以此推——这样就实现了各工位有料检测显示的功能。
清料时,也是这个动作,只不过由于上料工位不再上料,所以目前为0状态,当转盘旋转到位后,再执行一次左移位,就会把第1工位的有料状态清除了,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工位完全没料,则清料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左移位指令。
上料位有料——转盘旋转到位——执行一次左移位——把上料位的有料状态移到第1工位,把第1工位的当前状态移到第2工位……以此推——这样就实现了各工位有料检测显示的功能。
清料时,也是这个动作,只不过由于上料工位不再上料,所以目前为0状态,当转盘旋转到位后,再执行一次左移位,就会把第1工位的有料状态清除了,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工位完全没料,则清料完成。

老师能不能给个程序观摩一下??

网友C:
你能不能把工艺说明白些?上料-清料-4工位,都是如何动作的?说不明白又如何给你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2020-03-24):
随手写的,没那么详细。具体细节需要你自己完善。这个只是一个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