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红色是什么。

楼主(2020-02-22):
小白问问各路师傅。为什么程序中出现红色。转换梯形图也是不可以。程序不可以改。
plc一开始链接5分钟左右,现在用电脑不可以连接
隔行如隔山

网友A:
让手持编程器搞坏的

楼主:
请教前辈
是否有方法恢复到正常状态
可以用电脑读取,梯形图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估计程序已经挂了,从图上来看,那些程序只有输入的触点,没有输出的线圈或是功能指令,当然就无法转换成梯形图了。

楼主:
谢谢师傅,这是读的文件。哪位师傅帮忙看看。。谢谢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本来程序是用指令的,但是为了直观我们可以用梯形图写,然后程序自己转换成指令。
如果梯形图本来有错误,一旦用增量复制之类的操作之后,那段错误的部分就会变成你图上的指令,这是不可逆的,只能删掉重新写
下载积分:+1(tathui) 真诚感谢!

网友D(2020-04-05):
重新编写吧,程序坏了

网友E(2020-10-18):
此状况说明编程环境与现在电脑不同,日语电脑编的可能在中文电脑状态出现此问题的,就好比功能块用外文写的话,电脑没有相应解码,会是乱码,解码也无法识别的就变红,但是设备不会有问题能正常工作,无法下载下去会出问题而已,改用在线修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