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定位完成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0-02-22):
本人第一次用200SMART 现在发现个问题,请用过运动控制功能的前辈解惑,CPU刚上电,读取 定位完成信号,回原点完成信号 全都是1,请问这个怎么处理。感谢!!1

网友A:
好像200SMART 定位完成没有标志位,建议采用当前位置值来判断。
爱家爱china

网友B:
建议用DONE标志位+比较指令(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来实现

网友C:
我虽然不是很懂西门子的,但是定位完成标志位的上升沿不能用吗?这样势必要执行过定位才会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