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触摸屏输入数值为何一台伺服电机慢一台快

楼主(2020-02-22):
同样在触摸屏处输入数值为何一台伺服电机快一台伺服电机慢,是什么原因请教师傅了!跟什么设置或参数有关系?三菱的PLC和伺服器!

网友A:
私服驱动器里面的电子齿轮设定比不一样吧
下载积分:+1(tonywu0227) 热心助人!

网友B:
电子齿轮或者触摸屏,PLC进行数值换算。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tonywu0227) 好贴好贴!

网友C:
进来学习!
工控肥仔

网友D:
如果电子齿轮比设定一样的话,那跟你的设定的加减速有关系了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tonywu0227) 热心助人!

网友E:
PLC所有数据一样的情况下,肯定是伺服参数不一样(比如电子齿轮比)
下载积分:+1(tonywu0227) 感谢分享!

网友F:
有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三菱JE/J4伺服的话,PLC发的脉冲频率也是200KHZ以下的话,
那么请修改PA13的参数,百位数设置为2或3,例如:0201/0301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