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2):
(无正文)

楼主:
机械臂会把小勺放到模具中但是有误差,再2到3个毫米,能做到1mm以内吗?脉冲当量是1比6.25。伺服电机转6.25圈移动一个铝模具。但是模具与模具之间的缝隙大小不一样大,有个时候刚好全部放进去,有的时候会偏,勉强可以放进去,时间久了偏离会比原先更严重。

楼主:
伺服用的是信捷的DS3,我写的是一次走16格铝模具,脉冲给的也是对的。但是每次依然不能100%准确。请问各路大神,如何才能消除这个,又或者可以减少误差。

网友A:
只要机械部分没问题,0.01mm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臂会把小勺放到模具中但是有误差,再2到3个毫米,能做到1mm以内吗?脉冲当量是1比6.25。伺服电机转6.25圈移动一个铝模具。但是模具与模具之间的缝隙大小不一样大,有个时候刚好全部放进去,有的时候会偏,勉强可以放进去,时间久了偏离会比原先更严重。

模具与模具之间间距不一样,有规律就好做。

网友C:
你首先要确认机械部件的精度,如果机械精度能达到,就应该是可以的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D:
机械有点责任,不过这应该可以用每次或者偶尔消间隙完成,或者机械二次定位
什么叫偶尔消间隙完成,求指点。

网友E:
支持楼上
技多不压身。

网友F:
不好保证精度,讨厌的传送方式还用伺服,还不如变频器加传感器,再机械二次定位。反正我刚愤怒的废了一台链条传动的设备
给大哥献出了我的膝盖,这也可以废?

网友D:
机械和电气扯皮,很多时候就是要灭了对方的感觉。如果你只想自证清白,很简单,在链轮上画条刻度线,链轮外设置一固定参照物,模具一格一格走,每次看刻度线能重复不,这显然是很简单的,然后就可以两手一摊,跟你没关系了,让机械去想办法
少侠有什么好的算伺服脉冲的方法吗?如果知道齿轮的传动比的话。运行机构是链条加链板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