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掉电的D,M等区数据保存在哪里呢?
ali50m

楼主(2020-02-23):
PLC装的电池好像是保持时钟数据的,那PLC在没装电池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存D,M等掉电区域,
请问这些数据是保存在哪里呢?是否有读写寿命限制呢
?

网友A:
你要看PLC的说明书,台达的PLC 的不同型号,范围是不同的

网友B:
EH有电池,ES没有电池,超级电容也没有。
D,M掉电保存没有读写限制。(个人猜想:停电时用几毫秒的时间写入FLASH)
文件寄存器,K0~K7999,有读写限制,用MEMR/MEMW读写,10万次。
ali50m

楼主:
是的,我猜想掉电保存的D区,M区应该不是由电池保持的。
但是如果是写入flash的话,即使是flash的写入寿命也有限呀(如果每扫描周期都进行读写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只在掉电的一瞬间将数据从ram里写入flash吗?
台达PLC中掉电的D,M等区数据保存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