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5U PLC用交换机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20-02-23):
两台FX5U PLC用交换机进行数据交换该用什么连接方式,从来没用过5U不知道该怎么弄
请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编程手册啊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yanzhi2008

网友B:
简单通信

网友C:
固件版本够新 就用简易网络通讯 简单设置 不用写程序

网友D:
简易CPU通讯功能,论坛很多样例教程可以搜索下载,需要的话可以提供邮箱私发你。
下载积分:+1(zhi7777777)
下载积分:+2(菜鸟一中队)

网友E:
简单PLC通讯,一个PLC设置好己方和对方的交换地址就好了。

网友F:
谢谢,进来学习!
托马斯的朋友

网友G:
交换机还要进行组态吗?顺便问一下

网友H:
交换机即插即用无需组态,不像工控产品那么麻烦

网友I(2020-04-30):
简单CPU通讯,刚做的项目,只需要设置一下参数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固件版本够新 就用简易网络通讯 简单设置 不用写程序
179X以后的产品可以更新固件解决的。

网友K:
同型号的PLC容易实现,不同型号的PLC可以参照这个方案: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网友L:
简易CPU之间通讯,或者用SOCKET通讯走TCP协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