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SDA-b2过载报警

楼主(2020-02-24):
伺服做往复运动经常经常报过载AL006,大部分时间是正常动作的,有时候静止也报过载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电机线的问题,往复运动对线的要求比较高,不是超软线用不了多久就会弯折过度导致线缆断线,也有可能没有完全断路,换一根质量好一些的超软线再套坦克链可能会好一些
我线是不动的

网友B:
有可能是插头不好

网友C:
你的伺服驱动器带制动电阻了吗?不带的话经常出过载
不带的,加减速时间0.3秒

网友D:
以前都正常使用的话,也有可能是电机坏了,松开使能用手转转看
电机换过的,驱动器也换过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机编码器问提

网友F:
多大伺服?是不是没加电阻?
750W,没加电阻,减速时间0.3秒,会不会有回生能量产生导致过载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