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怎么解决好啊,那个大神给支个招

楼主(2020-02-25):
我这有套什么,做卷纸的,四个变频器,当变频器启动是干扰很厉害,经常使触摸屏的信号干扰没有了

网友A:
是复卷机?QQ2209458737
加你了,通过一下

网友B:
无外乎就是强弱电分隔、信号线屏蔽接地、滤波、加装磁环、降低载频

网友C:
最重要的还是接地!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接地做好了,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E:
信号线使用屏蔽线,良好接地,基本上都可以的,再者就是信号线和动力线隔远一点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F:
强电与信号线 分开布置 信号线采用带屏蔽的 并且屏蔽线接地
来这里学习

网友G:
用屏蔽线
强弱分离
可靠接地

网友F:
首先信号线与设备接地非常重要,然后变频器输入输出部分加装滤波器 去除谐波干扰
来这里学习

网友H:
找到变频器和plc的信号线,在信号线和地接0.1 ,0.01两个电容。一般出在485通讯上。
信号线和底线上都接电容吗?

网友I:
谢谢了我知道了

网友J:
一般来说,电源线加滤波器,设备整体接地良好,动力线和控制反馈线等分开排布,信号线两端卷一圈套磁环等

网友K:
抗干扰是系统工程,还得按规程来。侥幸心理一时能得逞,总有你崩溃的时候。

楼主(2020-04-21):
屏蔽线不好吧

网友L:
信号线屏蔽
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