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压力变送器和三菱plc模拟量模块怎么连接?求大哥*

楼主(2020-02-25):
4-20ma标准输出的变送器
FX2N-4AD的输入模拟量模块
怎么接线,怎么读取程序,求大哥
有大哥会的求解决加我微18700956145,有偿的,给大哥拜年

网友A:
直接找三菱模拟量手册看啊,都有样列的。

网友B: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C:
接线按楼上图。程序看手册样例。仔细认真看!

网友D:
直接查看 FX2N-4AD的输入模拟量模块手册 然后用from/to指令访问该特殊功能模块的指定位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