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5):
参数设置无异常  马达无动作   plc 有脉冲输出 可以上使能,通过伺服软件监视 到无脉冲输入。
求指教,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加我微信19951564598
微信指导你解决

楼主:
大侠出来帮忙解决下

网友B:
45 47  49脚要接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 47  49脚要接0V

已经接上乐

网友B:
那就改参数P0-02  设 049来显示输入脉冲是否有,来判断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改参数P0-02  设 049来显示输入脉冲是否有,来判断接线是否正确

显示无脉冲输入

网友C:
FX3U的PLC输出是分源型输出和漏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U的PLC输出是分源型输出和漏型输出的。

这个需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