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CPU226端口更换后维纶触摸屏端口设置要更改吗?

楼主(2020-02-26):
有个西门子200CPU226端口坏了更换另一个端口后维纶触摸屏通讯连不上,麻烦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波特率不一样

楼主:
波特率一样,不知是不是COM1要更改?

网友A:
那还有plc地址了,默认的是2

网友B:
是西门子200PLC的通讯端口设置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C:
进PLC程序,查看一下端口1的设置,将端口2也改成端口1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