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6):
大家程序中,气缸手动和自动是怎么区分?气缸手动后是否有做提示,提示气缸正在手动中?

网友A:
原点灯
没有辨识作用,我的意思是说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手动怎么处理。
拆二代

楼主:
或者说自动和手动怎么才能比较方便的切换,设备在自动过程中出现异常,然后手动,手动后又忘记设备停止前的位置了,怎么处理才好呢?

网友B: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这问题我们这也很烦,因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做实时状态备份的工作量就很吓人了,所以我们做了最简单的出力,对应区域如果运行后执行任何手动处理,那么这个区域就要进行区域初始化处理。根据各个状态还原到初始状态再还原到目前状态的位置的程序难度肯定比实时状态备份简单。更何况,发现手动处理了你指望客户怎么处理?还是初始化还原直截了当。

网友C:
有的时候不能初始化啦,这个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这问题我们这也很烦,因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做实时状态备份的工作量就很吓人了,所以我们做了最简单的出力,对应区域如果运行后执行任何手动处理,那么这个区域就要进行区域初始化处理。根据各个状态还原到初始状态再还原到目前状态的位置的程序难度肯定比实时状态备份简单。更何况,发现手动处理了你指望客户怎么处理?还是初始化还原直截了当。

区域初始化倒是好办法,我以前都是状态记录和手动中记录,不过工作量确实挺大,导致程序量也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区域初始化倒是好办法,我以前都是状态记录和手动中记录,不过工作量确实挺大,导致程序量也很大。

你现在做过的我曾经都做过,确实如你所说,尤其当机台复杂程度上升时这部分程序的量可以说远大于机台本身的自动程序,不值当。

网友D:
手动和自动是一个开关的,不是手动就是自动,编写程序就要区分手动驱动和自动驱动,切手动自动驱动部分断开,切自动手动部分断开,我是见过很多手动/自动都是直接SET  Y的,这样就容易出现像你这样的疑惑。
至于切手动后再运行的问题日本企业有这种规范,你可以参考:
自动中异常,只要不是气缸感应器和伺服等设备功能性异常,比如触碰光栅或者切到手动,设备马上报警停机,你只要断开所有输出就行。
这时只要复位后运转准备再次切换自动的话,是有个按钮可以按下继续运行的。如果切了手动之后检测到有手动操作设备情况,就不能继续运行,需要回原位运行。

网友E:
我就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程序要这样做
机构不太给力的情况下需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和自动是一个开关的,不是手动就是自动,编写程序就要区分手动驱动和自动驱动,切手动自动驱动部分断开,切自动手动部分断开,我是见过很多手动/自动都是直接SET  Y的,这样就容易出现像你这样的疑惑。
至于切手动后再运行的问题日本企业有这种规范,你可以参考:
自动中异常,只要不是气缸感应器和伺服等设备功能性异常,比如触碰光栅或者切到手动,设备马上报警停机,你只要断开所有输出就行。
这时只要复位后运转准备再次切换自动的话,是有个按钮可以按下继续运行的。如果切了手动之后检测到有手动操作设备情况,就不能继续运行,需要回原位运行。

如果只是触碰光栅这种报警比较好处理,比较麻烦的是切了手动之后检测到有手动操作设备情况,这样就要记录做了哪些手动了,然后告诉操作告诉操作员应该怎么做设备才能继续工作,这部分程序量比较大。

网友F:
手动工作中的状态处理是直接影响到程序执行的流畅性,如果要全部还原的话有时会时间比较长

网友E:
大概想通了,其实程序也没那么难编,关键是思路清晰
楼主可发一份动作时序图看看

网友G:
无脑初始化就行啦

网友H:
来自标准富士康套路:
手动自动一个按钮分开。自动时候禁止所有手动按钮与切换到手动,暂停后可以切换到手动操作,暂停状态下手动操作气缸就报警,想要解除报警就一个个操作回去或者直接初始化……

网友I:
我是这样做的:设备自动生产时有一个“自动运行中”标志位,当设备停止或者有故障时,该标志位复位,这时候可以切换到手动状态,当手动操作时会有“xx气缸手动中”之类的提示性报警,此时是无法切换自动模式的,必须所有手动操作恢复原来状态,然后再按下复位按钮,所有提示类报警清除,才可以切回到自动模式,然后按启动按钮置位“自动运行中”标志位继续运行。

网友J:
全部用双电控中封式的,没爱气缸配两个磁感

网友K: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2160.html
关于手自动切换,论坛在不久之前有过精彩激烈的讨论

网友L:
这需要电磁阀了配合才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