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6):
厂里现在外加了一台箱变 离现在的配电房有点远 现在的问题是两台变压器的零线可不可以并联使用 不在一个接地网 高压侧是同一个电网 一台400 一台630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有些说可以 有些说不可以 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毕竟只有变压器相对应的零线才能产生回路 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第一 要接地   第二 零线可以并联,没有问题。两台不要挨的太近。并联就是不规范,其他没什么
两台变压器直线距离130米左右 每台变压器都接地的

网友B:
最好不要并在一起,很容易出问题,我经历过这样的事
零线并联 会出什么问题啊 求告知

网友C:
零线可以并联,火线不能并

网友D:
变压器接线结构一样 功率差范围不大的  还可以并联运行😏
不 是并联变压器

网友E:
变压器接线组别相同,变压比相同,容量比大于三分之一,可以并联运行。
不是并联变压器 是并联零线

网友F:
因为 两台变压器不在同一个接地网  这样两台变压器并联零线是会有问题的  会造成 两个接地网之间的电位差   建议可以把两个接地网连接一下
两台变压器直线距离130米左右 你的意思是用线把地线在联上?
来这里学习

楼主:
别沉了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解的

网友G:
两台变压器可以分区使用,各用各的,如果想并联变压器使用,容易不同不建议,另外变压器的联接级别相位等都要考虑
不是并联变压器 是并联零线 因原来布线问题 在加线有难度

网友H:
建议分区用
维修方便

网友I:
从安全角度出发,不是并联使用的变压器,不建议零线共用(并在一起)。

不明白你的两台变压器各自独立成系统,为什么要把零线并在一起?

这样做很危险。

网友J:
我记得不可以并联

网友B:
我公司有2个配电房相隔约100米,本来是一个配电房供一车间的,后来有一个车间电不够用把另一配电房拉线过来专供2台设备用{新增设备),这样用也是相安无事的,过段时间再增加一台设备时想把2个变压器零线并在一起,一并瞬间接线柱起电火花就像2根相线短路声音还很大的,估计是2个变压器零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像同一变压器零线和地线虽然是同一抽头出来的可零线经过各种各样的负载后零线和地线并在一起时也会起火花,这也是零线和地线电位差

网友K:
如果用电设备本就已经分区,且两分区之间不需要联络,就不要连接。
如果需要联络使用(特殊情况一台变压器带2个分区),是可以连接的,但接地也需要连接。

网友L:
干嘛要把零线并在一起?多余。
因为有一条线路200米左右 6米高桥架 里面有6根相线 1根零线 原来是一个变压器 现在是准备用2台变压器 分成2路线 所以询问零线是不是可以并用

楼主:
因为有一条线路200米左右 6米高桥架 里面有6根相线 1根零线 原来是一个变压器 现在是准备用2台变压器 分成2路线  重新穿线很难弄 桥架下方很多设备 所以询问零线是不是可以并用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条线路200米左右 6米高桥架 里面有6根相线 1根零线 原来是一个变压器 现在是准备用2台变压器 分成2路线  重新穿线很难弄 桥架下方很多设备 所以询问零线是不是可以并用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你这样做更加不安全!

要知道零线也是一条带电导体,两台不同区域的变压器(不是并联使用)零线如果并在一起,万一其中一台变压器的零线引出线接触不良或者断线,另一台的零线就会过载,电位就会升高,就有可能带上危险电压。

如果一旦某台变压器停电维护,该台变压器就有可能带上危险电压,有可能危害正在维护的工作人员,使他们处于危险环境之中。

所以,两台不同的变压器,即使并联使用,各自的零线也不能直接并联,各自必须有各自的隔离开关(在供电的输出端),何况你现在的零线不是在两台变压器并联使用的供电线路中间并联呢!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这个分析靠谱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一条线路200米左右 6米高桥架 里面有6根相线 1根零线 原来是一个变压器 现在是准备用2台变压器 分成2路线  重新穿线很难弄 桥架下方很多设备 所以询问零线是不是可以并用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如果原来是一台变压器供电,改两台变压器后考虑电缆的承载能力够不,如果够的话,建议在配电室改造为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重新拉电缆。

网友M:
    没有0序互感器是可以公用0线的。要保证所并变压器0线不断。

网友N:
    因为有一条线路200米左右 6米高桥架 里面有6根相线 1根零线 原来是一个变压器 现在是准备用2台变压器 分成2路线  重新穿线很难弄 桥架下方很多设备 所以询问零线是不是可以并用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1:你这个意思是2个回路共用1个N线,按设计标准就是违规的,
       :2:关于N线能并联不: TN-C系统如果2台变压器在一个配电室,N线可以并到一起,配电室相当于一个接地点;如果是2个变压器不在一个配电室,2个地网,并了违规的,会有杂散电流的

网友O:
    学习了,变压器加入所有规格参数全部相同,可以并联麽?

网友N:
    描述:并列运行条件如下
    可以并联,实际运行一般都是分段运行的;倒负荷的时候并联下,或者一段进线故障母联自投;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因为有一条线路200米左右 6米高桥架 里面有6根相线 1根零线 原来是一个变压器 现在是准备用2台变压器 分成2路线  重新穿线很难弄 桥架下方很多设备 所以询问零线是不是可以并用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1:你这个意思是2个回路共用1个N线,按设计标准就是违规的,
       :2:关于N线能并联不: TN-C系统如果2台变压器在一个配电室,N线可以并到一起,配电室相当于一个接地点;如果是2个变压器不在一个配电室,2个地网,并了违规的,会有杂散电流的

    你引用的规范不是令别人更加糊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