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3PLC禁止写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26):
有高手知道三菱A3系列plc清内存出现窗口,要对禁止写入区域进行处理,怎么解决?能读不能写,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A:
钥匙开关,拨到STOP

楼主:
钥匙方法没用的,试了很多次。这种90年的产品,要老司机才能知道。新手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产品

网友A:
我搞过一台A系列的,就是要切钥匙。

网友B:
有密码 保护吧

楼主:
没密码,提示是禁止写入区域要清理,没怎么接触过这类型的不知道怎么清,拔电池清内存断电几小时没用。都改不了PLC参数

楼主:
解决了,存储卡对调了能写入了。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