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

楼主(2020-02-27):
各位师傅,有个案子的客户因为要cost down 采用步进马达却只用一般的Q系列出输模组(QY42P)来做,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我用过,是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用PWM指令输出脉冲。
能支持多大频率就不知道了,可以去问问客服。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专业外协

楼主:
不知道各位师傅是否有使用过磁性尺,讯号接收是否是用高速计数模组,实体接线开如何接

网友C:
频率低得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低得要命
师傅 不是很能理解您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