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处理流量计数据问题

楼主(2020-02-28):
plc读取流量计数据后,经过处理得出的累计流量(浮点数)只能显示7个数字,再多的数据都变成0,比如13111911.12这个数据显示出来是13111910.00,后面那个1.12有什么办法让他显示出来?

网友A:
用整数啊

网友B:
用PLC的话有点难,PLC好像没有双精度浮点型,所以没办法直接把数据存成64位的。看你进行了什么样的计算,计算不复杂的话倒是可以自己写把它分成两个数据存在2个32位里,然后用能处理64位数据的触摸屏显示出来。但是这个写起来挺难的,很考验基本功。

网友B:
1楼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LONG型能存的最大数是4,294,967,295,比楼主的1311191112(忽略小数点)数要大,但继续累计也有可能会溢出就是。话说楼主的数据还真大。

网友C:
双精度浮点数可以精确到15位,10位足足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