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公司收到一台富士FRNl60P7-4型160kW变频器,富士变频器维修的故障现象是变频器在通电运行中突然发生跳闸。
公司的变频器维修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如下的检查:
第一步检查变频器外围电路,输入、输出电缆及电动机均正常,变频器进线所配快速熔断器是否断开。检查发现变频器内快速熔断器完好,说明其逆变回路无短路故障,故障原因可能是变频器内进了金属异物。
第二步将变频器拆下检查,发现Ll交流输入端整流模块上3个铜母排之间有明显的短路放电痕迹,整流管阻容保护电阻的一个线头被打断,而其他部分外观无异常。检查L1输入端4只整流管均完好。将阻容保护电阻端控制线重新焊好。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端正常;试验主控板正常;检查内部控制线,连接良好。
第三步将电动机电缆拆除,对变频器进行空载实验,调节电位器,频率可以调至设定值50Hz。重新接电机电缆,电机启动后,在调节频率的同时,测量直流输出电压,发现变频器在频率上升时,直流电压由513V降至440V左右,欠电压保护动作。在送电后,发现变频器内冷却风扇工作异常,接触器K73触点未闭合(正常情况下,K73应闭合,以保证对充电电容足够的充电电流)。
第四步用万用表测量配电室刀熔开关熔断器,才发现一相已熔断,但红色指示器未弹出。更换后重新送电,一切正常。变频器内部控制回路电压由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提供。其一次电压取自L1、L3两相,Ll缺相后,造成接在二次侧的接触器和风扇欠压,同时引起整流模块输出电压降低,特别在频率调升至一定程度时,随着负载的增大,电容两端电压下降较快,形成欠电压保护跳闸。
通过对变频器维修检查可以判断故障原因为交流输入端整流模块上3个铜母排之间掉进了金属物,造成短路放电,导致配电室刀熔开关熔断器烧断,有些变频器维修故障具有连锁性,在排除了直观故障后,可能还有没想到或没查到的故障。

网友A:
故障解析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