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请问大家伺服变压器用的电子式还是干式的?电子式的容易故障吗?有没有推荐稳定靠的住的品牌?某宝上的都是贴牌的不太放心啊!!

网友A:
基本用的都是电子式,便宜小巧,目前还没碰到有坏的。
能推荐一下你们用的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用的都是电子式,便宜小巧,目前还没碰到有坏的。

能推荐一下你们用的品牌吗

网友B:
零线断了烧伺服

网友C:
信平的用了不少还很不错,没有遇到一个坏的。就是有点小贵。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信平的用了不少还很不错,没有遇到一个坏的。就是有点小贵。

想问下,我看了下信平的都是必须接N也就是零线,它不支持3相3线的供电么。。

网友C:
是的。要接零线。

网友E:
都要接零线,这个最好不用

网友F:
客户那边断零线烧了几个驱动器了,不可靠

网友G(2021-10-05):
2012年买了一批轴承套圈磨床,十几台全是用的电子变压器,刚开始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年夏天电不够用了,要限电,300KW的柴油发电机电压也很稳的,但是伺服就时不时的会报警,还烧了几个电子伺服变压器,后来厂家过来又全部换成干式变压器了。那次以后,我自己做设备就都不敢用电子变压器尝试了。

网友H:
最好用普通的线圈式变压器,电子式的容易坏。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