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8):
现有两台FX5u  plc与两台tp_lik的工业交换机,
将一台plc与一台交换机连接,另一组也一样,
然后通过一条网线直接连接两台交换机,这样居然
能将两台plc用简易cpu连接进行通信,实在有些好不懂。
交换机这样进行连接不需要设置吗?
有大神能帮忙解惑吗,谢谢了

网友A:
交换机不需要设置
  • 下载积分:+1(菜鸟一中队) 谢谢
  • 枕星河之倒影兮与星光同流,望群星之包覆兮随繁星同辉。

网友B:
    2层交换机这样通讯从来都不需要设置。。。
  • 下载积分:+1(菜鸟一中队)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C:
    你可以理解交换机就是连接两台PLC的一根线,不用设置。
  • 下载积分:+1(菜鸟一中队) 谢谢

网友D:
    你需要百度一下基本通讯原理,往后搞通讯最好详细了解一下TCP/IP协议。

    在网络中,服务器与客户端连接是通过IP地址来定位的:IPV4地址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IP地址就是平时说的IP,局域网一般是192.168.xxx.xxx这样的,相当于门牌号。子网掩码一般是255.255.255.0这样,用来区分局域网,相当于城市名;网关就是沟通外网的大门,一般绑定在交换机上,相当于通向世界的高速路口;

    路由器类似一些天桥或桥梁之类的作用吧,只管中转数据,没有识别IP功能。就像同一个城市内的人互相访问只认门牌号就行,一般默认走最近的路。路由器连起来的两台电脑(只要不出网关,不管中间有多少个路由器),只要子网掩码一样,IP地址前三位一样的,就算同一个局域网。同一个局域网的电脑互相访问就很简单。同一局域网,只有0-255共256台设备。

    如果IP地址前三位不一样或者子网掩码不同,就认为是不同网段,也就是不同局域网。不同网段之间的电脑要通讯就要经过交换机来交换数据了……
  • 下载积分:+2(菜鸟一中队) 多谢指教

网友E:
    设好站号,直接交换机通讯。典型的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