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9):
现有一套欧姆龙PLC系统,要换成西门子品牌,请问西门子有选型软件吗?谢谢
主机架:16点直流输入 10个
扩展1:16点直流输入 5个;16点交流继电器输出 3个
扩展2:16点交流继电器输出 8个

网友A:
你的点数不多,所以点数不是关键!关键是功能!!!通讯接口,你要是欧姆龙CP系列,那就换200SMART系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点数不多,所以点数不是关键!关键是功能!!!通讯接口,你要是欧姆龙CP系列,那就换200SMART系列就行

CJ系列

网友B:
根据工程工艺需要选择
来这里学习

网友C:
假如是CJ2M属于OMRON高端机型,模块式。建议西门子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是CJ2M属于OMRON高端机型,模块式。建议西门子1200

网友D:
正规的话,该用1500,或者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241318]

可以用3个机架吗?一个机架空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