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1):
如题,三菱PLC程序中的源代码可以不写进PLC吗?源代码有什么用?

网友A:
神问题       手机没有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   还不如一块砖

网友B:
引用楼主y371032086于2020-03-01 10:49发表的 三菱PLC源代码可以不写进PLC吗? :
如题,三菱PLC程序中的源代码可以不写进PLC吗?源代码有什么用?

可以不写入PLC,如果你不需要上载的话,没有源代码信息,结构体,标签等信息将无法上载恢复,程序仅作为梯形图上载,基本上看不懂。

Good Luck~

网友C:
如果在调试的时候可以上传,验收完的话看情况,还有如果程序大的话会卡

网友D:
可以不写进去,不过你自己要保留好源程序。如果你外面的档案丢了,里面那份传出来可是啥都没有的纯粹梯形图,甚至都不是按照人编写的模式。。

网友E:
向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F(2021-04-06):
只显示源代码不显示MAIN怎么修改程序?
cnydb

网友G(2022-11-22):
OMRON的NJ/NX系列PLC就可以不下载源程序,读取出来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