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一下 labview+mx componetn+QPLC

楼主(2020-03-01):
LB程序对照网上的 这是通讯成功了么 但是操作没反应啊 plc 监视也没有 是软件问题么 有opc软件么

网友A:
Labview不推荐用MX Coponent连接,因为一次读写寄存器只能读写一个,如果用FOR循环读又太浪费通讯时间,推荐你还是用三菱通讯手册上的协议或Modbus RTU或Modbus TCP。

网友B:
真是专业的建议
来这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