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小弟公司目前要做一台设备。老板给我个BOM表,但是里面的整流桥没有给型号。请大佬帮忙选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就看看负载功率多大,再选择整流器

网友B:
48v20a的应该够了,电压和电流比变压器高一档就没什么问题
十点心情

网友C:
又是那个烂大街的口罩机吧
QQ---157072884

网友D:
同志哥,先看整流电压多少V,再算下电流多大,去1.5倍到2倍余量很安全了,这玩意儿又不贵

网友E:
主要看电气参数要求  环境要求  温升要求等
来这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那个烂大街的口罩机吧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20a的应该够了,电压和电流比变压器高一档就没什么问题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那个烂大街的口罩机吧
大佬帮我把型号选一下好吗

网友F:
负载电流计算了

网友G: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4楼设计计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