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毛刺处理

楼主(2020-03-03):
我现在光电信号的时间超过一定值表示这个信号有效,低于这个时间值,表示这个信号无效,但是我在有些信号采集需求在光电的上升沿触发的,能不能过滤掉短时间的光电信号。
例如: 但光电的高电平信号时间 大于1s 在这个高电平的上升沿触发事件A. 光电的高电平信号小于1s 这个高电平的上升沿不触发任何事件,表示无效。
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实现,应该如何去做。 我采用的是 西门子200plc

网友A:
定时器啊
能给个简单案例吗

网友B:
这个叫做信号滤波防抖
请问一下这个大体要怎么做 能给个案例吗

网友C:
沿采集之后再做处理就OK了
沿采集我也是要是有时效性的 ,有些信号采集了必须立马触发事件,这样采集在处理后会不会出现误差。

网友D:
打开系统块,设置输入滤波时间,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