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下QJ71MB91的模块和三菱E700的变频器通信MODBUS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20-03-04):
请教下,如题,不知道哪位用过,有没有谁有样例,谢谢了

网友A:
找三菱FX3UPLC加3U485BD带31个变频通讯案列或者教程。有偿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 ,顺便找一下:找三菱FX3UPLC加3U485BD带31个变频通讯案列或者教程。有偿,加好友

网友B(2020-10-27):
MODBUS RTU 参数
变频器参数
117是1
118是96
120是2
122是999
549是1
79是1
plc用RS 指令
Q系列没有CRC 要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