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请教各位大侠,Q03UDVCPU 有一个Ethernet port,可否用VB编代码通信读取资料?

网友A:
不知道  知识有限啊
来这里学习

网友B:
可以的,套接字通讯或者MC协议都行

网友C:
可以,有个内置以太网口的手册,有说明的

楼主:
谢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D:
可以,直接MC协议,三菱官网有案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可以的
来这里学习